MM430正反转探讨

楼主(2005-10-31):
朋友有一事不明,MM430变频器控制电机反正转,我需要0-5V电压输出;我现做法为:在12、13端子串接一个250欧电阻,正转时0-5V电压输出没有问题。反转时没有电压输出。我又将P777改为-100,P778改为-10;结果输出电压为2.5V。我想把电阻改为500欧,是否可以触决?不影响其他功能!

网友A:
关于MM430 的反转

问:为什么开关量输入可以被设置为“反转”,但电动机不能反转运行?

答:同MM440相比,MM430中参数P1110 被设置成1,即禁止反转。这就是电动机不能反转的原因。

       MM430 主要用于风机和泵类负载的应用,通常这种负载是不能反转运行的,所以P1110的出厂默认值被设置为1。

       设置 P1110=0 或使用开关量输入通过 BiCo来禁止这一功能,已满足某些特殊应用场合的需要。参见 FAQ 6752832 关于BiCo 使用的详情。

       一旦直接设置 P1110=0 , 应确保模拟量输入不会导致意外的反转。

由上可知,你的装置中P1110=?如果等于1,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网友B:
MM430,包括MM440的DAC都是0~20ma输出的,如果使用0~10V的电压输出,必须接250欧姆的电阻。所以说,MM430的DAC就是输出电流的,它默认的是0~20ma,而不是-20~20ma
楼主这个应用是不能得到负的电压输出的

楼主定义P777 -100,P778 0,P779 100,P780 10,然后标定显示仪表,从显示仪表上做手脚,使输出0~5V是反转,5~10V是正转

网友C:
哈,简单一点,多加一组接触器不就OK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