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31):
变频调速,220KW8级电机,额定电流250A,启动时负载为二分之一的额定转矩,启动电流应为多大?启动时间应为多少?
如果上述情况下启动电流为550A,正常吗?为什么?如果不正常,是什么原因?我记得,变频调速,启动电流只有额定电流的1.4~1.6倍。

网友A:
启动电流偏大,应小于250安。

网友B:
启动过程3S以内,2倍的额定负载,应该没有问题。是安全的。
但是,调整好控制参数,可以做到额定的电流以内启动。限制变频器的截止电流,改用矢量控制方式等措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合适吗?

楼主:
怎样解决问题,大侠回答一下啊!

网友B:
楼主不放弃问题的追问,很好。你还是说明一下你的系统,比如是什么控制方式?V/F吗?如果是,那启动电流是不可控制(变频器控制不了),起动电流完全由负载决定。如果你觉得这样子不合理(启动电流太大),那还能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控制启动电流(所谓的挖土机特性)的招数是什么呢?答案就在本论坛的专栏里,自己搜一搜吧。

也许,会有网友马上告诉你,交流传动的启动控制采用矢量控制就可控了。的确是这样。

网友C:
一般起动电流达到1.5倍额定电流就可以了;
超过2倍肯定不正常了;

楼主:
我所说的系统就是氏量控制变频调速,是提升绞车用的,哪位大侠说一下具体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