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1):
请教各位,线径选型时,应该参照安全载流量还是长期载流量呀?比如,70平方三芯VV铜电缆在空气中敷设的长期允许载流量为177A,安全载流量则为230A,两者相差五十多安。

网友A:
当然是长期的。

网友B:
应该参照安全载流量

网友C:
同意3楼关点

网友A:
安全载流量是最大安全载流量,若负载长期工作呢?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需要长期运行的负荷,按长期载流量选线;间断性运行的负荷,按安全载流量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需要长期运行的负荷,按长期载流量选线;间断性运行的负荷,按安全载流量选。
同时注意温度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需要长期运行的负荷,按长期载流量选线;间断性运行的负荷,按安全载流量选。
前半部对,后半部不对。比如:一个间歇工作的电机电流最大220A,是绝对不能按安全载流量选用电缆的。

网友F:
我觉得是按照长期载流量来选型!

网友G(2006-07-02):
安全载流量用于选择电缆截面,短路器的选择于额定载流量有关。

楼主(2008-07-19):
“一个间歇工作的电机电流最大220A,是绝对不能按安全载流量选用电缆的。”

为什么呀,不是没超过230A吗?
如果是因为启动电流的问题,哪400A都不知是否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