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1):
我有一台设备,原先是由计算机控制的,控制逻辑很简单,就是开关量输入,指示信号输出,且输入输出同步变化,即某一输入继电器闭合,与其对应的信号指示灯亮,并显示在屏幕上,继电器断开则指示灯灭。但要命的是它有100个输入输出点,如果用PLC加触摸屏代替它,PLC最少要用多少个输入输出点?需要什么外部设备??谢谢!!

网友A:
如果控制要求不高的话可用矩阵输入可节省输入点,输出点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A:
如果控制要求不高的话可用矩阵输入可节省输入点,输出点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