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11-01):
我单位使用CJ12CJ24的接触器。切动作频繁,特别爱坏,保养费事,经常更换锄头。不知道有好办法没有,降低故障率,再有锄头有好的吗,我怀疑我们的锄头都是假冒的

网友A:
换西门子的吧,或者是固态接触器。

网友B:
换个好点的把

网友C:
触点确实有质量好坏,买差了是易烧,我有体会。动作频繁可以考虑加大接触器容量。

网友D:
经常更换锄头好,多挖地,广积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