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1):
大家有关于DELTAV系统维护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好的意见都可以收集起来,供大家一起交流。最好是公布出你们的处理办法!!

网友A(2006-04-01):
我有一个站重新装过,装好后发现这个站不能存历史记录!那位遇见过这问题?帮忙解决!谢谢!250个点呀!不用都浪费了!

网友A:
对了有办法记得通知我呀xiaoyang5227@163.com

网友B(2006-12-21):
这次大修我也遇到过这样情况,事件记录都没用,现在也没解决

网友B:
搞DeltaV系统的能不能建个群呢
方便大家交流?

网友C:
请查询DVDATA目录下Charts目录下lib目录下的历史纪录收集文件是否被你的模块引用,例如,只有AI点进来了AO点进不来,DI和DO点同样进不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修改这里了~~~~这会儿不在工程师站旁边,说得不太清楚。
欢迎大家交流:
我的QQ:5694065
希望能和诸位,特别是搞过PBL和Batch的一起交流提高:)

网友C:
前一段时间碰到一个典型的情况,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出差的期间大修,我同事更新了一个控制回路的AO点,原本都在2号盘柜的AI和AO被拆散了,换句话说她把AO接到1号盘柜去了。结果是模块报错Module_Alarm。当时她还没有意识到这样是违反规定的,而我却在苦苦调试怎么调试都不行,当发现这个问题时,我问她是不是把AO和AO拆散了的时候,她说是,而后改线并正常。
我想这个问题在试生产期间不容易出现,而在稳定后的大修期间可能会出现,所以大修期间,修改的内容一定要做好修改日志,以防不测,呵呵。

网友C:
呵呵,批量程序运行的可靠程度绝大多数依靠工艺的设计,特别是Hold,Restart和Abort对不同步骤的处置.

网友B(2007-01-24):
不好意思,请问为什么将AI和AO拆散就违反规定呢?
我是新手,请赐教

网友D(2008-01-13):
,DELTAV7.2 安装后默认用户名是DELTAVADMIN ,密码是多少?
各位好! 我刚学DELTAV,有个问题请教一下,DELTAV7.2 安装后的默认用户名是DELTAVADMIN ,密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