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1):
请问各位大侠,在WinCC中有没有控件或其他简单的方式获得系统当前时间?

网友A:
在WINCC的帮助中有如何读取系统时间;也可用脚本程序读取系统时间,在WINCC的组态手册中有例子程序.

网友B:
有个时间控件

网友C:
能再说的具体一点吗!?

楼主:
控件没找到,但是WinCC脚本范例里面的C脚本我写下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静态文本时间的C动作:

#include "apdefap.h"
char* _mai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
{
#pragma code("kernel32.dll")
VOID GetLocalTime(LPSYSTEMTIME lpSystemTime);
#pragma code()

SYSTEMTIME sysTime;
char szTime[6]="";

GetLocalTime(&sysTime);
sprintf(szTime,"%02d:%02d",sysTime.wHour,sysTime.wMinute);

return szTime;
}

网友D:
不用这么复杂,WINCC里有时间控件的,你仔细找一下,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B:
wincc
启动WINCC
打开图形编辑器
点击"控件"

网友B:
wincc
双击"WINCC DIGITAL/ANALOG CLOCK"
激活画面,点击工具栏上的右三角形图标.

楼主:
谢谢,这个我也知道,但是,如何将它的值读到变量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