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1):
各位,我用的是keyence -700的PLC, 软件是BUILDER,用的是USB电缆线,可连接之后老是提示发现新硬件。
哪位老大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

网友A(2007-04-12):
是不是第一次使用?
第一次连接要安装驱动,在kvb里找。

网友B(2008-10-15):
你好,大哥你知道那里有数据线的接线图吗?

网友C:
呵呵;你PLC用是USB接口还是RS232编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