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电位器?

楼主(2005-11-01):
当需要手动调速的时候,往往要外接一个电位器。
这个电位器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不起眼了?
可小弟我是真不太懂啊。
请各位赐教一二。

网友A:
4.7K或者10K

网友B:
每种变频器配的电阻都不太一样;
有1K、4.7K、10K;
请查说明书确定具体的阻值;
一般不经常调速的话用1/2W,经常调的话最好用2W的;

网友C:
你需要根据你的调速范围和调节精度 再参考变频器手册来决定你电位器的规格

网友D:
变频器手册,一般都有标注

网友E:
统一用2K-2W或3K-2W的就可以了.电阻太大会线性不良,太小可能会造成POWER不足现象.所有的变频器都是抄那么几家的,没问题的.

网友F:
关注中:
看手册,有的没有说但写电流是多少了,
我想可以算一下.
:)

网友G:
应该看使用说明书

网友H:
一般多数为2.2K,4.7K,10K,但还是要根具不同品牌型号各有不同,最好是跟具说明书选择..
=====================================

网友I(2010-05-17):
一般电位器的选择是选绕线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