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1):
由PLC控制一台350KW的变频器轮流启动三台水泵,功率为:两台280KW、一台230KW,变频启动到50Hz时,变频自由停止,电机空转切换到工频,间隔时间0.5S左右,切换是电机的启动电流是多少?会不会对压力有影响呢?影响有多大?

网友A:
影响应不大,主要看启动过程用时长短及供电电网电压降大不大,切换时的电流比额定工作电流大一点是正常的,冲击电流肯定有一点点

网友B(2006-08-09):
再次起动时,电压最大可升高2倍,电流的大小就取决于电机的剩磁所产生的电感L,如果是小电机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是大电机重载,就必需多斟酌考虑,不然起动电流比硬起动还大

网友C:
我觉的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