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1):
公司现在和一家火电厂谈一合作项目,电厂提出采用西门子系统,让我公司提另一套方案,请问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网友A:
施奈德的好

楼主:
国内的电厂控制系统中,Dcs和PLC系统用的都比较多,以Dcs控制系统较多,我公司的客户想让我们提供想现场总线为基础的控制系统,请问各位大虾,能实现这种控制应用在火电厂项目中么?

楼主:
由于控制的量(大约1500~2000)较多,现在的现场总线技术能不能很好的实现火电厂各系统(DAS,MCS,APS)之间数据的交互和通讯?
由于做自控经验较少,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通讯没什么问题。估计厂家是要比价格。看你们公司的渠道如何定吧。各品牌的大、中型PLC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公司现在和一家火电厂谈一合作项目,电厂提出采用西门子系统,让我公司提另一套方案,请问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用什么系统并不重要,西门子的使用较方便,适用于中小型系统
而施乃德 ,A-B,GE等适用于大中型系统,有较高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楼主:
谢谢jessehjx,和LYJ005的解答

如果从成本上考虑采用国内的软件比较好,价格便宜,性能也能满足要求,但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对于电厂用户来说不能承受这种损失,领导否定了我提出的方案:上位机用浙大中控等国内软件,下位机PLC+Profibus的控制方式。
我现在处理的是电厂中水汽系统的控制设计,用到好多的阀,温度仪,控制点数大约500,
采用什么系统的好呢? 采用Profibus技术

网友D:
本人就是做电厂项目的,建议你首先采用DCS来完成,钱好的话就用进口的。其次才是采用PLC+组态软件来完成,如果电厂其它的控制用的同一牌子的PLC话,你一般是没的选择的。如果有自主权,施耐德、西门子、AB是国际上公认的三大PLC厂家,其它的也都没什么问题,看你熟悉哪个了。

网友E:
我原来在台塑集团的热电厂服务过,该集团所有的电厂锅炉采用日本富士的DCS系统,电力管理系统PMS采用ABB的,数据采集系统SCADA采用ABB的.其它诸如输煤,水处理,输灰等辅机设备采用A-B PLC

楼主:
谢谢Bfhy ,和lt1230 的发言

请问如何实现阀岛和各个阀执行件之间的通讯和控制,同事都推荐as-i技术,可以么?还是有其他的控制方式呢
另外,很奇怪,电厂中PLC竟然不是一家的(有3家不同的PLC),可能是分系统承包给不同的设计局和制造商!

网友F:
老兄,水电厂主机控制主要有哪些量啊,除普通的DI.DO.AI.AO外,有没有特殊的点啊,普通PLC能不能实现啊?

楼主:
to fanyi

我刚刚开始设计的项目,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说的不对您请指教!
从目前客户给我的资料中,除了一些通常的信号开关量输入,输出外,还要一些模拟量的输入,比如控制流量的阀,要采用模拟量的控制(0~10mA,0~220V),还有一些气动部分,通过控制气体的流量来控制水阀的流量。
从目前的O/I的要求来看,能用PLC满足要求。对于一些阀的开关量控制,我暂定使用as-i连接

网友D:
还有脉冲量,也可以用PLC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