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1):
任务要求:
     3条传送带组成的零件传输系统。与零件传输系统相连的系统每30S向传送带提供一个零件。由于连接到传送带的系统经常会停机,因此零件传输系统会根据有无零件自动停机和开机。符号:S1:停止按钮;S2:启动按钮;K1、K2、K3、K4:接近开关,分别检测零件传输系统、传送带1、2、3上的零件;Q1、Q2、Q3:传送带1、2、3的接触器;Q4:传送带工作报警指示灯。
     当按下启动按钮时,系统启动并处于等待状态。若K1检测到零件,则启动传送带1;若K2检测到零件,启动传送带2;若K3检测到零件,启动传送带3。若在K1检测到零件后100S,还是没有检测到零件,则从传送带1开始每隔5秒顺序停止传送带的运行。若是零件在某传送带上的时间超过60S,则视为故障,需要闪烁Q4进行报警,同时停止所有传送带的运行。

小弟才疏学浅,看来看去老觉得看不懂,哪位大虾帮帮忙,能够把程序写出来就最好不过了表情表情小弟在这里先谢谢拉!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系列的PLC

网友A:
从你现在所叙说的工艺要求中也看不到K 4的作用!

加QQ113462860跟你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