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1):
各位高人,我是新来的!也是新手!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大体上是两轴分离控制,都选用的是伺服电机及配套驱动。两个不同的电机目前都有同样的情况,就是在停止位,一直在轻微抖动,感觉上是伺服驱动单元供电让它转,而软件控制方面又输出信号让它回到这个位置,就变成抖动了!我们是这样实现的闭环:电脑-NI运动控制单元-伺服电机驱动-伺服电机。我们曾经试验过断开运动控制单元,而去调试伺服驱动的offset,因为初始的时候,电机一直在慢速运转,offset调好之后,就不自转了,接入运动控制卡,结果,又开始自己慢速反向运转,然后,再次更改offset,让它不转。但,过不了多久,可能是输出电压有点漂移,就又开始了。我们目前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只要初始电压不为0,伺服电机就会自转,只要自转,在定位时就会抖动(手摸上去有明显的左右摆动)。是不是改为扭矩控制会好些啊?郁闷得不行!花了一辈子的积蓄,请来这两台伺服爷爷,但就是不好好工作!本人软件出身,没学过自动控制,初次试刀,自己也感觉很幼稚,望高人不要耻笑,还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祝大家一切如意!

网友A:
问题太复杂了。
可能是你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没调好,一般这种情况是PID中的KP,KI,KD不合适。
又怕你的运动伺服卡输出有零点飘移。那你能不能改为输出一个不为零的电流或电压作为为零点呢?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指点,目前我们已经改为扭矩控制方式,好像有所改善,PID参数方面我们也调过很长很长时间,好像没什么改善。我们主要的问题是,在选择伺服电机的时候,由于经验不足,造成选择的型号功率太大,现在需要在很低的运行模式下进行操作!所以,PID的自动调适参数偏离很远。Anyway,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热心提醒!祝福你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