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1):
我这里有台电机是用siemens变频器带的,一次电机卡死,但没因为过流而跳闸。技术员说通过变频器电流没50Hz就不会过流。
这是为什么 高手解释下,先

网友A:
变频器很多都有各种保护的,具体则看一下说明书如要知道详情恐怕要辛苦一年半载下苦工学习了

网友B:
没过流跳闸是因为你参数没设置好,技术员说的明显是错误的.

网友C:
变频器自带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D:
没有跳闸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电流根本没有过流嘛!
这位是哪里的技术员,他解释的东东我都不明白。

网友E:
把技术员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