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1):
变频器起动时以10S加速时间运行到50HZ,然后以30分钟加速到100HZ,到了100HZ后立即再以30分钟减速到50HZ,然后再以30分钟的加速时间升到100HZ,再以30分钟时间减速到50HZ,如此往复.请教各位大虾了!!!!!!!!!1

网友A:
不是有多段速吗,不过我没试过,你可试试。

网友B:
用两套加减速时间,启动时用一套,运行时用另外一套

网友C:
要是按你说的没法实现,只能是选择几个频率段,这个可以设定,然后用按钮控制.

网友D:
变频器现在实现不了这个功能

网友E:
不同意楼上意见。变频器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其实这个很简单,推荐一下:SEW的任意一款变频器均可。SEW变频器的端子定义可进行修改,其中有一项是“斜坡切换”功能,刚好满足楼主所需。

网友D:
具体的说一下可以吗?>

网友F:
学习,楼上的大侠继续呀

网友G:
变频器内置应该无法实现.可用外部时间继点器来间隔输出变频内所设定的各段频率,{多段调速功能},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H:
同意5楼意见

请大家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D(2005-12-21):
康沃的简易PLC功能可能实现这个要求

网友I:
我没有用过这样复杂的频率,一般都是用PLC控制。

网友J:
用变频器内的简易PLC功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