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1):
三相电源的相电压,相电流该用什么方式采用比较好呢?
零序电流可以相当于直流电来测量吗?

网友A:
说得不明白.如果没有特别的精度要求的话.用普通的万用表的电压档就可测电压.用钳型表就可测电流.零序电流也是交流电,当然不用直流的方法来测了.

网友B:
380v -385v- 390v
      不做大庙的和尚,而去做小庙的住持!适应新环境越快,离成功越近!没有大胆发展观,当然就不会有巨大的变化

网友C:
用3块表测比较好,准确。零序若是直流--电机应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