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1):
我是首钢的一名技术工人,在调试新生产线是发现外方在调试电机时经常在变频器中调一个k-drop的参数,我只知道它是一个用来对多台电机进行速度控制时,经常使用的一个参数,比如一组采用速度控制的张紧辊由四台电机组成,不可能每一台都采用速度和电流的双闭环调速,实际上外方是这样来控制的,一台采用速度和电流的双闭环调速,其余三台采用kdrop控制,一次来保证四台电机的速度一致,我不太清楚这个kdrop是怎么工作的,希望大家多多指教,最好发一个方框图上来解释一下,多谢了!

网友A:
DROOP,垂直下降特性。它的表现在电机的负载过大的时候,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会降低,使得电机的机械特征变软,负载超的越多,频率下降的幅度就越大。

DROOP功能通常应用于:有大冲击的系统中,软化电机的机械特征,起个缓冲的作用;另一个典型的用途就 如楼主所说的负载分配,通过设置DROOP参数使得电机的负载,速度基本一致。

楼主(2005-12-17):
谢谢diyong的热心解答,受益匪浅,呵呵,十分感谢,这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