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合理吗??

楼主(2005-11-01):
200KVA变压器距配电室20米。用DW1-15 630A万能断路器可以吗??
电压10KV/400V电流288A

网友A:
可以,过电流延时脱扣电流要小点,最后能够调整在300-350A左右,DW15好像瞬间脱扣电流在10倍In,6300A是不是太大。应该选用线路保护型(3-5倍In)

网友B:
短路器是何东东?是要做模拟短路实验吗???

网友C:
可以调整一下。

网友D: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