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2):
各位同志:请问谁用过PLC控制温度的?我可以说是个初学者,也是听说PLC可以控温度的,那位好心的前辈可以给一份资料小弟吗?我公司有三菱FX系列PLC可以供我学习,学习这个须要买什么材料才可以现场调试?我可以做一个发热板来调试?

那位好心的同志可以给我邮箱加油吗?   、tanmav@163.com

QQ :   380643619

网友A:
我有份丰炜PLC的温度模块相关说明书,不知楼主要不要,丰炜PLC的相关参数的三菱的差不多,我的QQ:332303268

楼主:
朋友可以给我一份吗?

网友B:
可以接温度输入模块,用PID指令控制。
有些PLC有温控模块提供则只需要设定参数就好了

网友C:
你可以用FX2N-2A/D-PT,  FX2N-2A/D-TC
           FX2N-4A/D-PT,  FX2N-4A/D-TC
相关资料你可以到"三菱电机"这个网站上去找!相应的程序都有!
我的QQ是:343735117
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