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如何接法呢

楼主(2005-11-02):
我们厂里有部大切机。 当切机一直走碰到行程开关就会停下来自动降刀在返走过去,在碰到行程开关也是停下来降刀在返回走, 打开控箱里,有很多接触器。线路很多。我看不懂。 这种电路要如何接呢?

网友A:
好好学
这是基本的线路。基本同于正反转

楼主:
能不能给我一个可以学到这种的网站呢?我不知道要怎么学。我也买不到这种书

网友B:
你在什么位置?这书很好买的。电工基础。

网友B:
不过,学电可要注意安全。没有师傅,最好别乱动。实在想学,看看当地有没有培训班。

网友C:
找高手呀,一定很简单。

网友D:
对 先去书店买被书看  再找个接触器练练    就可以了啊

网友E:
工作台往返运动,简单,好好补课吧!

网友F:
正反转总看得懂吧,等同于将按纽联锁接点换成行程开关就是了

网友G:
这叫自动往返控制

网友H:
!多看书吧!兄弟!!

网友I:
具体来说,你可以看看 电机与电气控制  这本书,里面有具体例题讲解的。
你可以分析分析。

网友J:
找本书看看,找几个接触器做实验,厂里这些东西都好找,不是打击你,这些东西自己看看书就应该会,否则趁早改行行了

网友K:
大家说的都很对,先找书看看把基础打牢了才好给你细说!

网友L:
多看看书就行的了!你说的这种是最简单的自动往返控制台电路!

网友M:
好好学,把基本功练习好

网友N:
这位兄弟说的是不是大理石解板锯,我清楚,这是大锯的自动走锯和下锯,想学习先找找图纸看明白再修,联琐多保护多,有事联系我lyf36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