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在用凌华的PCI8134运动控制卡控制三菱的伺服驱动器,三菱电机做整个运动系统,我想知道在控制函数里的初始速度和最速度以及加速度之间的联系以及怎样计算的,为什么要有初始速度,如果初始速度设置为零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和电机的起动扭矩有关系呢?怎样设计才能达到最大速度而不影响控制精度呢?盼望各位给我点指点或建议。谢谢

网友A:
初速度为0没有问题,只是会影响加工效率。只要机械的定位精度和振动能够接收,这个值应该大一点才好。这是试出来的,计算也可以,不过我认为在现场调试还准确一些

网友B:
假设实计中有三个工作速度1,5,10米/分,这三个速度自由切换,要做到平稳合理。:)

楼主:
那意思就是说初速度和起动扭矩没有关系是吗?还有,我根据电机的额定扭矩算出最大加速度,可是我运行的距离很小,只有1毫米左右,而在那么短的距离里我的速度很难达到最大,如果把加速时间设置为零,那这个速度是不是能打到最大速度啊,或者是他有个最大加速度,即使加速时间设置为零也没有什么用啊.那初速度就设置为最大速度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