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位控制

楼主(2005-11-02):
各位高手:
     请教一台泵控制“蒸汽的回用水”用什么传感器?《水的温度大约在150度左右》
要经济,实惠。

     谢谢!!!!!!!!!!!

网友A:
电子液位控制器简单,上水位下水位总电极三根线二三十元搞定.不过要定期请理电极上反应的氧化层

楼主:
我试过好几种这种电子液位控制器了,总的来说就是:水温太高了。没用几天就不行了。

网友B:
用超声波的水位计

网友A:
也可以安只带电极点的压力表试试

网友C:
用浮球液位仪控制就行了

网友D:
其实就用压力控制器就可以了,带2个点的继电器报警输出,价格大约100元,控制精度高,准确.
有问题请邮:liufagui@126.com

网友E:
还是浮球简单,可靠

网友F(2007-12-12):
还是用浮球液位计,现在很多小型锅炉都有用它来测汽包液位的

网友G:
用小型浮球液位开关就可以了
产品原理:
通常将密封的非磁性金属或塑胶管内根据需要设置一点磁簧开关,再将中空而内部有环形磁铁的浮球固定在杆径内磁簧开关相关位置上,浮球比重小于液体密度,液体使浮球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利用浮球内的磁铁去吸引磁簧开关的闭合,产生开关动作,以控制液位。常开和常闭是没有注入液体时的状态。
产品特点:
磁簧开关触点材料为铑(表层覆盖氧化铑),接点寿命可达200万次。
磁簧开关的特殊处理可使其在200℃高温下正常使用。
浮球开关整体性能可靠,多种材质和规格可供选择。
型号:
LFS-S1A1,LFS-S2A1,LFS-S1A38,LFS-S1A38,LFS-S1A2,LFS-S2A2,LFS-S1A3,LFS-S2A3,LFS-SYZ-2,LFS-SYZ-2H,LFS-YZ-1,LFS-YZ-2,
o 型号:LFS-S1A1
o 技术参数
o 接点容量:70W
o 最高工作电压:240VAC/200VDC
o 最大开关电流:0.7A
o 最大压力:10Kg/cm 2
o 浮球比重:0.8g/cm3
o 工作温度:-20~120℃
o 浮球尺寸:φ28×28×φ9.5
o 材质:SUS304 or SUS316L
o 过程连接:1/8″PF(可定制)

   型号:LFS-S2A1
o 技术参数
o 接点容量:70W
o 最高工作电压:240VAC/200VDC
o 最大开关电流:0.7A
o 最大压力:10Kg/cm 2
o 浮球比重:0.8g/cm3
o 工作温度:-20~120℃
o 浮球尺寸:φ28×28×φ9.5
o 材质:SUS304 or SUS316L
o 过程连接:1/8″PF(可定制)

型号:LFS-S1A38
o 技术参数
o 接点容量:70W
o 最高工作电压:240VAC/200VDC
o 最大开关电流:0.7A
o 最大压力:10Kg/cm 2
o 浮球比重:0.7g/cm3
o 工作温度:-20~120℃
o 浮球尺寸:φ38×26×φ9.5
o 材质:SUS304 or SUS316L
o 过程连接:1/8

型号:LFS-S2A38
o 技术参数
o 接点容量:70W
o 最高工作电压:240VAC/200VDC
o 最大开关电流:0.7A
o 最大压力:10Kg/cm 2
o 浮球比重:0.7g/cm3
o 工作温度:-20~120℃
o 浮球尺寸:φ38×26×φ9.5
o 材质:SUS304 or SUS316L
o 过程连接:1/8″PF(可定制)

o 型号:ML45-1
o 技术参数
o 接点容量:70W
o 最高工作电压:240VAC/200VDC
o 最大开关电流:0.7A
o 最大压力:15Kg/cm 2
o 浮球比重:0.65g/cm3
o 工作温度:-20~120℃
o 浮球尺寸:φ45×55×φ15
o 材质:SUS304 or SUS316L
o 过程连接:3/8″PF(可定制)

型号:ML45-7
o 技术参数
o 接点容量:70W
o 最高工作电压:240VAC/200VDC
o 最大开关电流:0.7A
o 最大压力:15Kg/cm 2
o 浮球比重:0.65g/cm3
o 工作温度:-20~120℃
o 浮球尺寸:φ45×55×φ15
o 材质:SUS304 or SUS316L
o 过程连接:3/8″PF可定制

o 型号:LFS-S1A3
o 技术参数
o 接点容量:70W
o 最高工作电压:240VAC/200VDC
o 最大开关电流:0.7A
o 最大压力:30Kg/cm 2
o 浮球比重:0.55g/cm3
o 工作温度:-20~120℃
o 浮球尺寸:φ52×52×φ15
o 材质:SUS304 or SUS316L
o 过程连接:3/8″PF(可定制)

型号:LFS-S2A3
o 技术参数
o 接点容量:70W
o 最高工作电压:240VAC/200VDC
o 最大开关电流:0.7A
o 最大压力:30Kg/cm 2
o 浮球比重:0.55g/cm3
o 工作温度:-20~120℃
o 浮球尺寸:φ52×52×φ15
o 材质:SUS304 or SUS316L
o 过程连接:3/8″ PF(可定制)

o 型号:LFS-SYZ-2
o 技术参数
o 接点容量:70W
o 最高工作电压:240VAC/200VDC
o 最大开关电流:0.7A
o 最大压力:10Kg/cm 2
o 浮球比重:0.7g/cm3
o 工作温度:-20~120℃
o 材质:SUS304 or SUS316L
o 过程连接:1/2″ PF or PT(可定制)

o 型号:LFS-SYZ-2H
o 技术参数
o 接点容量:70W
o 最高工作电压:240VAC/200VDC
o 最大开关电流:0.7A
o 最大压力:10Kg/cm 2
o 浮球比重:0.7g/cm3
o 工作温度:-20~120℃
o 材质:SUS304 or SUS316L
o 过程连接:1/2″ PF or PT(可定制)

o 型号:ML-21P
o 技术参数
o 接点容量:70W
o 最高工作电压:240VAC/200VDC
o 最大开关电流:0.7A
o 最大压力:4Kg/cm 2
o 浮球比重:0.8g/cm3
o 工作温度:-20~80℃
o 材质:PP or FRPP
o 过程连接:1/2″PT,M20*1.5)
o 型号:LFS-YZ-2
o 技术参数
o 接点容量:70W
o 最高工作电压:240VAC/200VDC
o 最大开关电流:0.7A
o 最大压力:4Kg/cm 2
o 浮球比重:0.8g/cm3
o 工作温度:-20~80℃
o 材质:PP or FRPP
o 过程连接:1/2″PT,M20*1.5

连杆浮球液位开关
产品原理:
连杆浮球液位开关与小型浮球液位开关原理基本相同,通常将密封的非磁性金属或塑胶管内根据需要设置一点或多点磁簧开关,再将中空而内部有环形磁铁的的浮球固定在杆径内磁簧开关相关位置上,使浮球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利用浮球内的磁铁去吸引磁簧开关的闭合,产生开关动作,以控制液位。常开和常闭是没有注入液体时的状态。连杆浮球液位开关为定制品,依照被测液体的温度、压力、比重、耐酸碱等特性,选择适合规格的浮球。选购时还需确定接续规格(法兰安装或螺纹安装等),各动作点位置,动作形式(常开或常闭)和总长。
产品特点:
磁簧开关触点材料为铑(表层覆盖氧化铑),接点寿命可达200万次。
磁簧开关的特殊处理可使其在200℃高温下正常使用。
可实现多点控制,每个控制点的位置可根据客户需要定制。
所有开关的出线都集中在接线盒里面,施工简单方便,降低配线成本。
接线盒防护等级IP65以上,可根据需要配置本安防爆和隔爆型接线盒。
整体性能可靠。有SUS304、SUS316L、PP、PVDF、PTFE等材质可供选择。
长度可任意定制(Lmax≤5m)

浮球 型号 尺寸A×B×C(mm) 材质 密度g/cm3 耐温℃ 耐压Kg/cm2

S1 28×28×9.5 SUS316L 0.8 200 10
S2 38×26.5×9.5 SUS316L 0.7 200 12
S3 45×55×15 SUS316L 0.65 200 15

S4 52×52×15 SUS316L 0.55 200 30
S5 75×75×23 SUS304 0.7 200 64

P1 26×18×10 PP 0.8 80 4
P2 48×50×20 PP 0.8 80 4
F1 55×70×23 PVDF 0.9 150 3
浮球规格:
接线盒图:
B型                               E型
材质:铝合金                           材质:铝合金
防护等级:IP6                          防护等级:IP6

F型                                  P型
材质:SUS304                             材质: 聚碳酸酯
防爆等级:ExdⅡBT1~T6                    防护等级:IP66/67

产品尺寸图
LM-E-DQ-S1                                       LM-E-EM-S1

LM-B-FM-S3                                     LM-B-FQ-S3

LM-E-SS-S4-1                           LM-E-SS-S4

LM-P-SS-P2-4                         LM-P-SS-P2

产品选型

网友H:
对用浮球好啊!简单方便啊我们做的项目温度600度 啊就是用的浮球

网友I:
学到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