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2):
前几天我在网上下载了SIMATIC_S7_STEP7_V53_SP3软件,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怎么用,能否用在S7-300的PLC上

网友A:
需要首先安装5.3版本的软件,然后再打sp3补丁就可以用了 5.3中文标准版的是300多兆,低于这些容量的都是补丁

楼主:
5.3中文标准版哪里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