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2):
大家好:
近日在实验室进行星三角启动控制时,遇到一个问题。
在星型切换到三角型时,电动机的转向有时会发生变化。
请问,如何接线法才能保证切换后电机转向不变呢?

网友A:
星-三角降压启动应请注意的问题:
1、取消原电机的短接片。
2、在电机接线端子处,上下两排端子的接线相序要一致,比如说,上排端子1、2、3对应A、B、C三相,下排端子1、2、3也要求对应A、B、C三相。这样说吧,横着看,上排的第一个端子与下排的第一个端子接线必须是同一相线,上排的第二个端子与下排的第二个端子接线必须是同一相线,上排的第三个端子与下排的第三个端子接线必须是同一相线,如果不这样的话,会出现:成功运行星形启动后,转到三角形时,电机会不转动。

网友A:
我对上面的说法补充说明一下:同一“相”线,不是指同一“根”线,这个A、B、C三相是根据电控箱电源来定的。当然不一定非得要A、B、C相序,可以是C、B、A或B、C、A,只不过可能造成电机旋转方向不一样。
另外:电机接线处上下两排接线,是两组不同的接线:一组是来自主接触哭(从星形到三角形一直吸合),另一组来自星形接触器(在星形启动时吸合,在三角形运行时断开),这两组线不能搞混淆,否则会出错。

楼主:
不过针对于你提出的 “有可能会引起电机反转”
能不能做具体解释呢??
多谢!!

网友B:
好像不对吧?上下两组线应该接的不是同一组线吧?给你个地址,你自己下载个看看。http://co.163.com/neteaseivp/resource/drawing/detail.jsp?pk=1725&way=3

网友B:
顺便问问个问题吧。热继电器一定要加主接触器下边么?能不能家在角型接触器下边?为什么?

网友C:
接线板上标有U1。V1。W1下边标有V2。W2。U2将 这几个点连接起来后是一个三角形,因此U1。V2应接一相,V1W2,接一相,W1U2接一相。热继电器不能接在角接触器下边。此点可能没有电流。

楼主:
热继电器主要起到过载保护的作用,有没有电流好像问题不大吧!

网友D:
接主接角接上方进线都行,只要记住123abc,第1根进线经过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接在电机接线柱上1个和下1个端子,进线23依次序类推,选用保护器时角下方或主下方为线电流调为功率的1.2倍左右,如接进线则为额定电流的1.2倍左右

网友D:
电机被修过,引出线搞错了也有可能.你在实验室搞,应该是你电路接错了,听一下声音,测一下电流再说

网友E:
{热继电器主要起到过载保护的作用,有没有电流好像问题不大吧!}
没有电流热继电器怎么起作用哦。建议你了解热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