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脚(有一脚为光敏三极管的基极)的光藕怎么用?

楼主(2005-11-02):
谢各位

网友A:
需要查它的型号,引脚功能。可能是双色发光或者内部有其它电路。

楼主:
型号为cny17-3,
管脚功能:1-anode 2-cathode 3-n.c. 4-emitter 5-collector 6-base
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此芯片用作线性隔离时的电路图。

网友A:
查了下资料,看不明白。我猜想是不是可以通过调节1、2脚的电压,即内部发光管的发光强度来达到调节光敏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但是在外部,该基极实际接入的是最大工作电压,如果手上有这个东西,不妨搭个电路验证一下。我这有个比较详细的介绍,看看对你有用不,可惜都是e文。
http://www.cndzz.com/datasheet/search.asp?action=ss

楼主:
谢了,不过datasheet中没有典型电路图的。主要是基极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A:
你不妨单独测试一下三极管能不能想普通三极管那样导通。我的意思是可能要同时加上发光二极管发光才能使三极管导通,这里是一个类似与门的电路,并且基极电压能够受发光强度的影响而被线性调节。总之,找不到资料就自己做实验吧。

网友B:
做普通光耦用时,6脚悬空就好了,利用6脚可以作成双控电路,即既可以用光电隔离控制也可以直接置6脚低电位控制输出导通。实现双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