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2):
我的F2-20MW在写ROM的时候(片子是2716),总是出错,哪位大侠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A:
把你的2716图片贴出来我看一下;
三菱F1上的型号为F-ROM-1;

楼主:
我用的是F-ROM-1,就是写入的时候出错,有没有F2-20MW的资料谢谢!

网友A:
如果F-ROM-1内有程序的话,须先将存储器内容清除后才能写入;

楼主:
2716片子是新的,内部没程序

网友B:
这种ROM专用写入器使用很简单的,储存卡是专用的,一般为F-EPROM。如果你只拿一个IC是不行的。

网友B:
我试着拿一个F-EEPROM放进去。此时RAM→EEPROM总是报错,但由EEPROM→RAM是可执行的。

楼主:
我写的时候,显示PC:ROM灯和ERR灯亮,哪位大侠有F2-20MW的资料可以提供谢谢!我的E-MAIL:chengshiru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