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2):
我有一款笔记本电脑,没有RS232串口,后买了一根USB转232的电缆,但是在与PLC联接时,可选的端口只有COM1-----COM10,没有USB选项,请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转换后就显示COM,不会显示USB的,一般是COM4,你挨个的试,而且你换个USB口还有可能变。

网友B(2007-11-29):
能不能把usb转232的接线图公布出来啊。我也想做一根呢

网友C:
我用的是Z-TEK的USB转通用串口线,连接海尔电脑,装上驱动后显示COM3

网友D:
我的是USB直接到PLC的,有USB的口

网友D:
我的是USB直接到PLC的,有USB的口,我的QQ82027831,可以聊啊

网友E:
可在电脑设备管理器查看一下端口,一般为COM3COM4

网友F:
设备管理器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