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5-11-02):
大家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从事无功电压调试工作,现在用到有关PLC编程方面的知识。自己自学了2个月的时间,有了一定的 了解。但自己还不能编程。所以、 我想请教各位专家怎么 才能提高自己。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环境在变;但我心不变。

网友A:
买个2手的plc自己练习一下,我也和你一样,学了不少时间,但没用,关键是要动手做!!有兴趣一起学习啊!+q7551281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对,要想学习就得实际操作。

网友C:
我的意见跟楼上两位不一样,既然要用到有关PLC方面的知识,又自学了两月有余,为什么不根据你自己对PLC的理解做一个方案,建议你所在公司采购一PLC,然后再一边干一边学,有目的,有针对性,学得更快,更好.再说,比较好的PLC都有仿真软件,你可以试编一段程序,再去仿真试一下,也许也能悟出一些道理.不妨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