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2):
要求:仅用0—5V控制电压下实现小功率电动机的调速,(只能使用该控制电压,不能使用另外的正、反向运行开关),如果要使用编程器,亦请提供具体内容。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呵呵,如果加上PLC,成本就高多了;

网友B:
一般的变频器都行啊。把运行信号点短接,用控制电压调节转速,0V的时候不就停了嘛!至于0~5V的问题也好解决,虽然一般的变频器都是0~10V,但可以通过设置AI输入的比例来实现5V是输出50Hz的问题。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楼主:
要进行正、反向调速,该怎么做呢
请问:如果要进行正、反向调速,该怎么做呢?另外,AI输入是在什么地方调节?能再解答一下吗?因为我实在是一点也不懂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有必须得到这样的使用要求。请3楼作者给予解答,再次感谢!

网友C:
想跟3楼的讨论一下: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为0v的话,是否变频器就能停止输出,而控制电机停车??我认为这种状态下,电机指是出于一个不稳定的停止状态,有可能会有电机抖动现象。不过如果楼主所拖动负载控制要求不高的话,这样做可能也行。至于正反转的问题么,改变一下0~5v电压的极性好了,当然要设置一下相关的参数

楼主:
怎样在变频器的设置里能否改变控制电压的极性
请问6楼:怎样改变0—5V控制电压的极性呢?因为我的控制元件只能输出0—5V的正电压!不知怎样设置才好。盼得到指点!

网友D:
改变变频器的反馈极性就可以了。

网友E:
惠丰变频器F1000有0-5V模拟信号调速

网友B:
如果电位器质量不好或者线路太长,会出现抖动的问题。但可以通过设置死区的办法解决。

楼主:
要求是在2.5的时候改变
看来我还是没有表达清楚我要解决的问题:
我的要求是希望从0—5V的控制电压中,以2.5V为“零点”(即速度为零),要求通过接线或设置,使变频器的控制的电动机速度为:0—2.5V时转速为反向,2.5V—5V时转速为正。不知有没有这样的解决办法?盼望各位大虾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