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2):
最近做的项目被一个排阻给卡住了,上网找排阻的结构原理,发现没找到。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排阻的结构原理?还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再搜搜,我好象见过,只是想不起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做的项目被一个排阻给卡住了,上网找排阻的结构原理,发现没找到。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排阻的结构原理?还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找了很长时间没找到,我就自己画了一个排阻的结构,大家看看对不对?

网友B:
排阻是由一系列相同阻值(或等差或等比阻值)的电阻排列在一起,一端联接成公共端其它端各自引出;
或串接一起,各接点分别引出的排电阻;
对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排阻是由一系列相同阻值(或等差或等比阻值)的电阻排列在一起,一端联接成公共端其它端各自引出;
或串接一起,各接点分别引出的排电阻;
对否???

不错!排阻也叫网络电阻,图中RP3就是一种网络电阻的应用(并显示了内部结构),在计算机电路中比较常见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有圆点标记的引脚为公共端;
不清楚的用万用表量阻值可以分辨出来;公共端到其他引脚的阻值是相等的(不考虑误差)。

网友E:
大家所说的排阻在书上一般叫“阻排”。不妨在网站上找找看
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