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2):
大家好:
     (1)我使用的是松下的FPΣ (不加位置控制模块),伺服马达是松下MKDET1110P
     (2)使用原点复归程序,采用原点接近X2和原点到达X3两个传感器。
     (3)当伺服马达到达原点接近位置后,速度开始降低,到达原点位置后,马达完全停止转动。
     这个都是正常的。
   问题是,我在程序里不采用这两个点,无论马达开机前停在哪个位置,原点复归程序运行后,马达总会自动停在某一个固定位置。
    而且这种状况会和上面那种情况掺和在一起。
        我急切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前辈和高手指点一二。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