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2):
星三角启动,省却主接触器接法,也就是只有三个接触器,主启动K1,星启动K2,角运行K3,热继电器KH,是不是KH必须接在K1下边?能不能接在K3下边?现在我接在K3下边,为什么正常工作时热继电器下边的线没有电流?互感器装在K1上边,显示电流正常,请各位大虾给我讲讲原理。

网友A:
热继电器起不到保护作用
接在K3下面的话,你在启动过程中热继电器起不到保护作用,应该在K1下

网友B:
有图吗???请传上来。

楼主:
图是没有了,我不会贴,我知道启动的时候热继不起作用,我现在想问的是为什么运行正常,热继下边的线没有电流呢?

网友C:
热继电器不能串接在K3下边。K3在电路当中相当于降压启动电机联片,3相平衡时连片无电流或电流很小。不知是否正确,请指正。

网友D:
我认为接在K3下边好一点。如果接在K1下边,当电机Y转时,电流太大,KH的电流值要调大,但电机△转正常时,经过KH的电流减少一半,那KH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除非接到K3的电源是接在KH的下边。

网友C:
不能接在K3下边,

网友C:
热继电器在电路当中起过载保护作用,因此有一定的动作时间,保险在电路中起短路保护作用,瞬间动作。整定植比较小。

网友B:
我认为接K1,K3,下都不行KH,应接接触器上进线端,。否则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E:
热继电器不能接在K2下,接在K1或K3下.但要注意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7321/1.

网友F:
热继电器很拉圾的,用综合保护器,接在主电路上.

网友G:
应该接在三角形接触器

网友H:
k1k3都可以,整定值为电机功率的一点二倍左右,如果是只用两只接触器其中一只为星三角专用的,也应该没问题,总之不接星形联接的就好,4楼的说法有一半不正确,它是起联接片的作用,但起动时也是有线电流的,其实这个小问题自己看一下书就OK

网友I:
要全接了.热继电器很拉圾的,用综合保护器,接在主电路上.
-他说的对.你们这样不行的,保护不了电机

网友J:
赞同2楼老兄的话。

网友K:
同意楼上,顶

网友L:
你讲的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网友M(2008-12-19):
我认为4楼手的不对,而且我认为应该有电流的 怎么会没有电流呢它应该和k1一样的 不过我没试验下,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N(2010-05-30):
k2,k3有没搞反?

网友O(2010-08-14):
都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P:
接在电机(负载)的上端,去控制主接触器。

网友Q:
热继电器不能串接在K3下边。K3在电路当中相当于降压启动电机联片,3相平衡时连片无电流或电流很小。

网友R:
应该接在总电源上就是K1和K3的进线端,上端,才有保护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