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2):
安装step7时 提示没有ssf文件 安装不能进行 请教高手 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了多次了,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即可

网友B:
安装文件不就在根目录下吗!
你说的根目录,指的是??

网友C(2011-08-15):
可我这样做,还是不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