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2):
我厂用的是DZC-02型电子模拟转速表。由于汽机故障,把电子模拟转速表从机头上拆掉,连接转速表上的连接线也一起拆掉了。汽机修好以后,我们又把表按好,线接好。到汽机冲转的时候,转速表一点也不动作,不过在主倥室里数字表显示。就这样到了冲转到3000转,汽机转速稳定的时候,电子模拟转速表自己又动作到2700转,就在也不动了。请大家出出注意,是电子模拟转速表坏了还是里面的信号线出了故障,不过信号线没有断,连接正常。从磁阻变送器里出来的连接线用万用表量它的频率信号还是直流电压信号????请大家说说

网友A:
肯定是电压信号了!
电压信号与现场的转速是线性关系

楼主:
汽机冲转到800多转的时候我用万用表量量的直流电压信号很不稳定,一会是负压,一会是正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冲转正常3000转,但是这个DZC-02型电子模拟转速表显示2700多转。把转速表拆下来,用《信号发送器》给它发个直流电压信号,能不能显示转速啊??????????这种方法能不能判断转速表的好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