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2):
富士变频器的多段调速如何设置?初次接触变频器的我,还请各位高工指点一二。

网友A:
你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B:
通过变频外部端子的切换实现7段速:000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

楼主:
你好!我想利用变频器中的多段调速功能来对按摩水疗池产生多种水压,让顾客能在十分钟内感觉几种不同的水压的按磨效果!不知这种思路是否可行?还望给予赐教一二呢?

楼主:
三楼高手:你所采取的是否利用外接的开关量来实现七段控制吗?不能象三菱变频器内置运行程序来实现吗?难道富士变频器不能程序组设定自动变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