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哥,有人拆过信浓的伺服驱动器电机吗?(特急)

楼主(2005-11-02):
喷绘机上使用的伺服电机.最近有点响.不晓得是不是电机内部的问题.如图
他们把电机下下来后,用手纽了,是有点响.问题是,怎样才能上回去啊,伺服驱动器出来那么多线头,接错了会不会把电机烧了哦 ?
另,光删电机和伺服电机不是一样的东西吧?原理一样吗?

网友A:
这个电机修起来太麻烦了。基本没办法完整地拆卸,因为他后面用光电编码器,还抹了胶的,一拆就坏。故障应该是轴承坏了,发出声响。

网友B:
這種狀況請試著檢查一下 hksirboy的方式,我相信應該是如此,可是,如果你要維修的話,建議試用一下台灣的東元伺服(和信濃合作的廠商),或者找一個螺絲固定孔一樣及軸心相同的伺服馬達換上也可以,至於拆開維修,嗯,校正的儀器可能要很多

楼主:
非常感谢,但驱动器没有报警哦,能不能外部弄一下,不换呢?

网友B:
等到驅動器報警???這個伺服馬達可能會有過負載的警告,因為他會轉不動卡死.如果你祇是要一個報警信號,在信號接頭端會有該信號,你可以找一下操作手冊,設定一下你要的警告信號.
建議:不換,也要備一個,不然等待問題發生時,!!!!!

楼主:
谢谢0906,今天我又把它安回去了,随便紧了一下皮带.没有嚣叫声了.但电机内有点电流的杂音.机器可以使用.问题是,去买那个东西有点麻烦啊,好象我们这儿不容易找到卖的.我在成都.

网友B:
對不起,看了你的回文似乎有一點問題,沒有聲音???電流聲音???我不是喜歡猜測的人,所以我想可能有其他的原因,至於未拆前有聲音,應該是皮帶沒有蹦緊!依圖片上齒輪的中心是偏心的狀況,請機構先再調整一次,謝謝

网友C:
嗯,楼主还没有说明白“最近有点响.”是什么地方在响。
如果是机械摩擦的声音,2楼说的很明白了。如果是电磁声,那么可以检查一下参数有没有被更改,现场的干扰是否太大,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么很不幸,你的这套伺服有点不正常了。
对于这类通用伺服,大可用其他的品牌来代替 ,据我所知,信浓的伺服是进口品牌中最烂的 。

楼主:
我有点分不明白,好象是电机转动的声音吧.有点象破风扇.不晓得那个东西能不能打油呢?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是专业人员,因为我们这儿找不到懂的人,我才问的,我只是个搞平面设计的.厂家修的话,喊的贵啊,动不动就要1万多.修不起啊.

网友B:
這就有一點抱歉了,由於伺服馬達的控制在懂得技術上,可以去更換牌子,但是,這一狀況下,我想你也祇能換一個一樣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