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3):
施奈德变频器ATV38:

    拖动负载污泥泵,电机22KW。变频器37KW。。
变频调速调到8HZ,就调节不上去了。所以参数均更变过了。。。脱开变频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A:
你把变频器容量设置一下看.可能是不符.

网友B:
看看是否是变频器的上、下限频率错了

楼主:
NO 错....
有时候可以开一开.只要一停时间超过2小时就开不了了..

网友C:
个人观点:
启动时负载过大。
根据您的现象,停机2小时就不行了,是否污泥泵堵塞等原因,造成启动是负载太大,超出变频器提供的启动转矩。而8hz应该是变频其在正常启动,由于过流导致频率无法继续上升。
难道变频器没有报警提示?

网友D:
估计是负载问题

楼主:
现在办法是没有了。电机启动转矩过大,变频器调节转矩最大才能调到110%。晕。
现在电机厂家也来人。看他们搞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