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3):
我是一锅炉厂家

设备上需要AB 的PLC,业主要求我提供PLC的型号。。。还有就是网络接口的具体通讯协议,这方面我是彻头彻尾的外行。。。哪位大侠能帮帮我啊~~

再拜

楼主:
没人用AB的PLC吗。。。。我要的控制功能很简单,就是通过锅炉上的温度触点给PLC信号,随着温度的提高,PLC逐渐控制燃烧器的火力的大小,有一个模拟量在里面,当温度到设定温度的时候,PLC控制关闭燃烧器,当温度降低到另一设定温度时,PLC控制燃烧器开启。就这么简单的过程。。。我想知道AB的PLC的型号是多少。。。还有就什么网络接口的具体通讯协议。。

拜托了,各位大侠~~~

网友A:
可以用A-B的 MicroLogix1200 譬如 1762-L24BWA外添加一个温度模块1762-I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