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3):
三相三线制漏电保护器,检测到的不是漏电电流而是三相不平衡电流。说法应该没有错误把?
可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变频器前不能接漏电保护,为什么呢?请高手指点

楼主:
查半天资料没有答案,那位知道

网友A:
据说是:变频器启动时,频率低,波形畸变厉害,和漏电保护器的检测发生冲突,因此保护器动作。

网友A:
收集到另一说法:

所有的开关电源,包括变频电源,为了防止对工频供电电源的高频谐波污染,都应该接有低通滤波器,也就因此开关电源的输入端,火线(相线)对地线或机壳接有滤波电容,这个电容所流过的电流有可能使漏电保护开关动作.

网友B:
我用100MA漏电保护器后接4只台安N2,没事!变频器前肯定能接漏电保护器,说明书上就有写道。漏电电流应该小于动作电流。如有不对,请指教!

网友C:
说明书上就有写道。选用1000MA漏电保护器,如有跳闸调低载波频率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