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5-11-03):
请教高手:
如何用step7v3.1(s7-200)创造出awl文件,可用于s7-200防真器防真用?

网友A:
使用导出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倒出命令在那里?

楼主:
还有,他会有错误提示  象通讯时间长,检查地址之内的
我没有plc,只是在电脑上学

网友A:
错误提示是因为你没有连接上PLC
导出命令在文件菜单下

楼主:
还有,我在用模拟器模拟时载入程序是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no  se  puede  abrir   el  fichero   par a  leer datos
这是什么?
请教高手

楼主:
用STEP7编译是有错误时怎么知道错误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