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3):
谁能告诉我!!!

网友A:
管脚到是很多,但实际应用中用到的却不是很多,一半吧。
说明:::

             FB41称为连续控制的PID用于控制连续变化的模拟量,与FB42的差别在于后者是离散型                的,用于控制开关量,其他二者的使用方法和许多参数都相同或相似。

             PID的初始化可以通过在OB100中调用一次,将参数COM-RST置位,当然也可在别的地方                初始化它,关键的是要控制COM-RST;

             PID的调用可以在OB35中完成,一般设置时间为200MS,
             一定要结合帮助文档中的PID框图研究以下的参数,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下将重要参数用黑体标明.如果你比较懒一点,只需重点关注黑体字的参数就可以了                  其他的可以使用默认参数。

             A:所有的输入参数:

             COM_RST: BOOL:
           重新启动PID:当该位TURE时:PID执行重启动功能,复位PID内部参数到默认值;通常在系            统重启动时执行一个扫描周期,或在PID进入饱和状态需要退出时用这个位;

             MAN_ON:
           BOOL:手动值ON;当该位为TURE时,PID功能块直接将MAN的值输出到LMN,这可以在PID框图            中看到;也就是说,这个位是PID的手动/自动切换位;

             PEPER_ON: BOOL:过程变量外围值ON:过程变量即反馈量,此PID可直接使用过程变量             PIW(不推荐),也可使用
           PIW规格化后的值(常用),因此,这个位为FALSE;
             P_SEL: BOOL:比例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P(比例)控制有效;一般选择有效;
             I_SEL: BOOL:积分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I(积分)控制有效;一般选择有效;
             INT_HOLD BOOL:积分保持,不去设置它;
             I_ITL_ON
           BOOL:积分初值有效,I-ITLVAL(积分初值)变量和这个位对应,当此位ON时,则使用            I-ITLVAL变量积分初值。一般当发现PID功能的积分值增长比较慢或系统反应不够时可以考            虑使用积分初值;
             D_SEL : BOOL:微分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D(微分)控制有效;一般的控制系统不              用;
             CYCLE : TIME:PID采样周期,一般设为200MS;
             SP_INT: REAL:PID的给定值;
             PV_IN : REAL:PID的反馈值(也称过程变量);
             PV_PER: WORD:未经规格化的反馈值,由PEPER-ON选择有效;(不推荐)
             MAN : REAL:手动值,由MAN-ON选择有效;
             GAIN : REAL:比例增益;
             TI : TIME:积分时间;
             TD : TIME:微分时间;
             TM_LAG: TIME:我也不知道,没用过它,和微分有关;
             DEADB_W: REAL:死区宽度;如果输出在平衡点附近微小幅度振荡,可以考虑用死区来             降低灵敏度;
             LMN_HLM: REAL:PID上极限,一般是100%;
             LMN_LLM:
           REAL:PID下极限;一般为0%,如果需要双极性调节,则需设置为-100%;(正负10V输出就            是典型的双极性输出,此时需要设置-100%);
             PV_FAC: REAL:过程变量比例因子
             PV_OFF: REAL:过程变量偏置值(OFFSET)
             LMN_FAC: REAL:PID输出值比例因子;
             LMN_OFF: REAL:PID输出值偏置值(OFFSET);
             I_ITLVAL:REAL:PID的积分初值;有I-ITL-ON选择有效;
             DISV :REAL:允许的扰动量,前馈控制加入,一般不设置;

             B:部分输出参数说明:
             LMN :REAL:PID输出;
             LMN_P :REAL:PID输出中P的分量;(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观察效果)
             LMN_I :REAL:PID输出中I的分量;(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观察效果)
             LMN_D :REAL:PID输出中D的分量;(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观察效果)

             C:规格化概念及方法:
             PID参数中重要的几个变量,给定值,反馈值和输出值都是用0.0~1.0之间的实数表示,
             而这几个变量在实际中都是来自与模拟输入,或者输出控制模拟量的
             因此,需要将模拟输出转换为0.0~1.0的数据,或将0.0~1.0的数据转换为模拟输出,这            个过程称为规格化

             规格化的方法:(即变量相对所占整个值域范围内的百分比 对应与27648数字量范围内              的量)
             对于输入和反馈,执行:变量*100/27648,然后将结果传送到PV-IN和SP-INT
             对于输出变量 ,执行:LMN*27648/100,然后将结果取整传送给PQW即可;

             D:PID的调整方法:
             一般不用D,除非一些大功率加热控制等惯大的系统;仅使用PI即可,
              一般先使I等于0,P从0开始往上加,直到系统出现等幅振荡为止,记下此时振荡

           的周期,然后设置I为振荡周期的0.48倍,应该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的需求。我记得网络上有许           多调整PID的方法,但不记得那么多了,先试试吧。

             附录:PID的调整可以通过“开始—>SIMATIC->STEP7->PID调整”打开PID调整的控制面           板,通过选择不同的PID背景数据块,调整不同回路的PID参数。

楼主:
谢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B:
请教楼主几个问题
为什么在论坛里说下载的东西,本人在网吧上网都下载不了,是不是要有个人电脑才行的啊。望回复

楼主:
这两天我试了一下,结果LMN好象没有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真的从来没做过这方面,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你所说的I和P指的是什么还望指教!

楼主:
能不能举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