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3):
gxdeveloper上的帮助中对这两个指令的描述是一样的,应该有所区别吧?

参考下面程序:
DMOV D3004 D700
DMOVP D700 D710
D- D700 D710 D712
如果完全一样D712不就肯定为零了?

先谢谢了!

楼主:
自己刷墙,再问

网友A:
后面指令为脉冲信号指令,条件成立后执行一次,

网友B:
DMOVP只执行一次;
DMOV只要条件达到一直执行;

网友C:
MOV  是连续信号,MOVP是脉冲信号,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D(2005-12-18):
在FX2n手册上没有DMOVE,不知道可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