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3):
本厂用了0.4KV电容做补偿用,电压过高爆了,电压一般在410-430之间,换用了0.525KV的电容器,热继,保险,放电灯,串连电抗,CJ19-接触器,热继调到电容额定电流上,保险为额定1.2倍上,电容为NWC1型,还有无功自动控制器NWKL-1型投切在10秒,DY38电压继电器420V,保护措施J基本完善,还会爆吗?为什麽相等容量,相差刚不到一半?

网友A:
电网中有整设备吗?高次谐波大,对电容的损坏有一定影响!运行环境温度~~?电容的温度不能太高!六十度还是可以用的,电容可以超出额定电压百分之十短期运行,不能与最高结温同时出现。

楼主:
没有整流设备,高次谐波怎测呀??请教大G 了。

网友A:
去出溜达几天回来,楼上真热情似~!原想互相探讨一下,现在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只因 ~会!

网友B:
(投切在10秒)会不会太短了。

楼主:
哪应多大呀

网友C:
电容器运行时的电压要控制在10%额定范围内,要有放电灯。而且同一组电容自动切除与投入的时间的间隔要在1分钟以上。在无人值班时,电容器最好不要打在手动的位置,而要处于自动的位置。控制器的电压要设置好,以免过压运行。

网友B:
应该在30秒以上把

楼主(2006-04-29):
有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