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3):
我有一个设备,由一个1.1KW泵和一个1.1KW搅拌机组成。今天一上电,两个电机都不转,但是他们的冷却风扇都在转,同时电机很热。我准备找工具修理,可是我找好工具,再上电,两个电机都能正常旋转了。我怀疑可能是缺相了。

我用电流表在分别只开一台电机的情况下测各相的电流分别为:

泵0.4,0.9,1.6。

搅拌机1.5,1.6,1.5。

我是从电房引因一路三相电来控制两个电机的,我检查过,接线没有问题。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给我些指点。

另外,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线圈的电阻应该是什么数量级的呀?我用万用表怎么测不出来。

很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分析一下?我应该怎样进一步检测?

网友A:
看电压是否满足要求,电机有无堵转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