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5-11-03):
我厂有一台兰州185KW的发电机,因为上次发电时,自去年到现在,电压是400V频率却逐步下降,到现在只有38HZ,我们厂也请了几个专修发电机的人过来看了好久。也没有找出毛病来,请求各位大侠为我指点一下,这到底是发生在哪个部分的故障
     补充一下,当时开机检修时,发现发电机内的稳压器有几个电阻烧了,稳压器的变压器也烧了,换了一个新的稳压器频率和电压相差更大。

网友A:
你把转数提到50HZ,怎样呀

网友A:
是不是频率表坏了??

楼主:
多谢二,三楼的回复,我把频率表也换过新的了,还是不行。如果把发电机频率提到50HZ则电压到500V;如果是空载的情况下,一切都正常,只要负荷到了20KW,就会出现这些情况。请指教,这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B:
是发电机带不起功率,有可能是柴油机供油不足(如油管堵塞等),可尝试通油路或校油泵。
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A:
把稳压器拆掉,用三次谐波线圈,直接励磁,你试试》

网友C:
是稳压回路的问题,

楼主:
六楼楼主,什么叫“三次谐波线圈,直接励磁”可不可以附一张图呀

网友D(2006-08-12):
发电机转速是在1500转吗
找个直接式频率表接在电源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