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3):
我的电机是三相电的(380伏),可我这里只有两相电的,听人家说可以加电容,不知那位朋友有这方面技术没有,请给我解说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我的QQ 331618596

网友A:
有两个方案 :1  可以加电容改造三相电机为两相   但是电机参数和性能会有所降低
                  2  加接变频器   变频器单相输入   三相输出
                        方案2   是首选    还可以软启动  只是电机功率不能太大

网友B:
多大容量呀,干吗用呀

网友C:
查老帖子,有加电容改220v运行的详细方法。用不着买变频器。

网友B:
是两相,还是单相,两相380,单相220,请说明点。

网友D:
我同意倚天电子剑的方案2
我们单位有一台电机就是这样做的
单相变三相

楼主:
我的是干洗店的干洗机,机器是三相四线的,我这里的电是220伏的,,如何加变频器呀。谢谢了

楼主:
我的功率有3.7千瓦,可以吗

网友E:
使用变频器完全可以!

网友F:
有这么大的单相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