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3):
请问,它属于数据终端设备(DTE)还是数据通讯设备(DCE)?

网友A:
H7118 GPRS dtu是数据通讯设备DCE。

网友A:
H7118 GPRS 数据传输终端

GPRS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的英文简称,是在现有GSM系统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承载业务,目的是为GSM用户提供分组形式的数据业务。GPRS采用与GSM同样的无线调制标准、同样的频带、同样的突发结构、同样的跳频规则以及同样的TDMA帧结构,这种新的分组数据信道与当前的电路交换的话音业务信道极其相似。因此,现有的基站子系统(BSS)从一开始就可提供全面的GPRS覆盖。GPRS允许用户在端到端分组转移模式下发送和接收数据,而不需要利用电路交换模式的网络资源。从而提供了一种高效、低成本的无线分组数据业务。特别适用于间断的、突发性的和频繁的、少量的数据传输,也适用于偶尔的大数据量传输。
GPRS理论带宽可达171.2Kbit/s,实际应用带宽大约在40~100Kbit/s,在此信道上提供TCP/IP连接,可以用于INTERNET连接、数据传输等应用。
GPRS是一种新的移动数据通信业务,在移动用户和数据网络之间提供一种连接,给移动用户提供高速无线IP或X.25服务。GPRS采用分组交换技术,每个用户可同时占用多个无线信道,同一无线信道又可以由多个用户共享,资源被有效的利用,数据传输速率高达160Kbps。使用GPRS技术实现数据分组发送和接收,用户永远在线且按流量计费,迅速降低了服务成本。
深圳市宏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H7000无线DDN系统为用户提供高速、永远在线、透明数据传输的虚拟专用数据通信网络。主要针对电力系统自动化、工业监控、交通管理、金融、证券等部门的应用,利用GPRS网络平台实现数据信息的透明传输,同时考虑到各应用部门组网方面的需要,在网络结构上实现虚拟数据专用网。H7000 GPRS无线DDN系统包括:
• H7111 GPRS DTU:串行数据接口,TTL电平,内置式,适用于各种应用的二次开发;
• H7112 GPRS DTU:RS-232/422/485接口,外置式,适用于工业监控、交通管理、自动售货机、移动银行等应用;
• H7118 GPRS DTU:RS232/422/485接口,高性能、工业级,外置式,适用于使用环境恶劣的各种工业监控、交通管理、 水文、气象、煤矿安全监控等应用;
• H7161 GPRS DTU:以太网接口,使用于中小企业和分支机构的共享上网,组成企业内部虚拟专用网;
• H7031无线数据中心服务器:用户数据中心,收发CDMA数据和协议转换,采用Internet虚拟或CDMA接入方式;
• H7036无线数据中心路由器(嵌入式平台):用户数据中心的协议转换和数据转发,可采用宽带网络或GPRS/CDMA接入方式与GPRS/CDMA DTU进行数据通信和协议转换,并通过以太网接口与数据中心服务器进行通信。
注:DTU = Data Termination Unit
H7100 GPRS DTU特点

1) 透明数据传输 H7118 GPRS DTU直接提供RS-232/422/485接口,为用户的数据设备提供透明传输通道。
2) 无需后台计算机支持 普通GPRS Modem通常需要附着在PC机上虚拟拨号上网,利用PC机的资源进行数据收发和协议转换,H7118 GPRS DTU内置自动网络连接和协议处理模块,无需后台计算机支持。
3) 点对点、点对多点、对等、实时数据传输 H7118 GPRS DTU可以实现点~点、点~多点、中心~多点的对等数据传输,传输时延一般小于1秒。
4) 永远在线 H7118 GPRS DTU一开机就能自动附着到GPRS网络上,并与您的数据中心建立通信链路,随时收发用户数据设备的数据。
5) 按流量计费 H7118 GPRS DTU一直在线,按照接收和发送数据包的数量来收取费用,没有数据流量的传递时,不收费用。
6) 高速传输 GPRS网络的传输速度最快将达到160Kbps,速率的高低取决于移动运营商的网络设置,根据中国移动的网络情况,目前可提供20~40Kbps的稳定数据传输。
7) 组网简单、迅速、灵活 H7000移动数据通信系统可以不依赖于运营商交换中心的数据接口设备,通过Internet网络随时随地的构建覆盖全中国的虚拟移动数据通信专用网络。

H7118 GPRS DTU主要功能
基本功能
• 使用方便、灵活、可靠
• 支持双频GSM/GPRS
• 符合ETSI GSM Phase 2+标准
• 数据终端永远在线
• 实时时钟
• 支持A5/1&A5/5加密算法
增强功能
• 透明数据传输与协议转换
• 支持虚拟数据专用网
• 支持多数据中心
• 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中心对多点对等数据传输
• 短消息数据备用通道(选项)
• STK卡特殊功能配置
• 支持RS-232/422/485或以太网接口
• 支持音频接口,方便维护操作
• 系统配置和维护接口
• 通过Xmodem协议进行软件升级
• 支持图形界面远程配置与维护(由数据中心集中管理)
• 支持空中软件升级(选项)
• 自诊断与告警输出
• 抗干扰设计,适合电磁环境恶劣的应用需求
• 极好的低温和高温工作性能(-30~+70ºC)
4. H7118 GPRS DTU技术指标
音频
• 支持通话或紧急呼叫
• 支持全速率,增强全速率和半速率
• 支持回声抑制和噪声消除功能(选项)
• 支持双音多频(DTMF)
GPRS数据
• GPRS Class 2~10
• 编码方案:CS1 - CS4
• 符合SMG31bis技术规范
接口
• 天线接口:50Ω/MMCX 阴头
• SIM卡:3V/5V
• 串行数据接口:
TTL电平
RS-232(DCE)
RS-422/485
• 串行数据接口速率:300到115,200 bits/s
• 配置接口:RS-232
• 话音接口:耳机和麦克风
• 告警输出接口:电平输出
供电
• 电压:+7.5~+26VDC(可定制+5VDC)
• 功耗:
最大工作电流:450mA@+5VDC
空闲时:25mA@+5VDC
其他参数
• 尺寸:83.5x47x17.5 (不包括天线和安装件)
重量:120g
• 工作环境温度:-30~+70ºC
• 储存温度:-40~+85ºC
• 相对湿度:95%(无凝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