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03):
最近从网上发现的所谓电表控制器,声称以下功能
    操作简单效果明显,安装在家里面即可控制电表快速正转、倒转、慢转等适用于任何型号的电度表。(注:仅限电工调表使用,严禁违法使用)
  工厂电子三相电度表大功率机械电度表型多功能遥控电表调校器,不动电表就能快速将电表指数调回您需要的指数,摇控操作。用法:把电表调校器上的两只接线柱分别接入电表后 20 米以内的线上,然后按摇控器上的 A 键即可工作。按摇控器上的 B 键,红灯亮时正转,再按 B 键,绿灯亮时反转,用秒表计时观察电表是否精确。

1.用电线将本仪器上的红接线柱接电表的火线进线,黑接线柱接电表的火线出线,插上电源,按下开关,指示灯亮,电表即能快速运转,反插电源插头,可改变电表运转方向(倒转)。
2.两根连接导线越粗,距电表越近,电表转速越高。
  是骗人得么???????有道理么谁能f发个原 理图!

网友A:
我也顶一下!

网友B:
非常简单,自个动脑去想吧,不然全世界的人都免费用电了。原理:电流叠加原理。

网友C:
是假的,我才不相信,电流叠加原理?你会用么?

网友D:
屁,不可能有的

网友B:
变压器的功能是电压变换,电流也能相应的变换,而且还能隔离,楼上还注沈飞的高工呀?对于玩电气的人来说这是小儿科呀。

网友E:
有这种东东,听说还有更好的反相法呢

网友F:
胡说.不相信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功能是电压变换,电流也能相应的变换,而且还能隔离,楼上还注沈飞的高工呀?对于玩电气的人来说这是小儿科呀。
沈飞的高工能让电表这样........还小儿科???那我就能把水当汽油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非常简单,自个动脑去想吧,不然全世界的人都免费用电了。原理:电流叠加原理。
应该是可以的!
另外加入大电流直流电(或大电流交流), 可以改变电流的方向或可以实行正反.
但如果电表加入 机械控制只可以正的话就麻烦了.

呵呵 ~我没有试过!只作为技术讨论.
但我做过电子电度表隐蔽偷电的试验, 让它只走1/3的实际度数,其他全正常工作.

网友D:
那你解释一下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非常简单,自个动脑去想吧,不然全世界的人都免费用电了。原理:电流叠加原理。
应该是可以的!
另外加入大电流直流电(或大电流交流), 可以改变电流的方向或可以实行正反.
但如果电表加入 机械控制只可以正的话就麻烦了.

呵呵 ~我没有试过!只作为技术讨论.
但我做过电子电度表隐蔽偷电的试验, 让它只走1/3的实际度数,其他全正常工作.

 强人
你是怎么做到的,把方法说出来大家讨论下,以提高反窃电的技术!

网友B:
下面贴子发一半天,然后删掉

网友B:
还是删掉好了

网友D:
晕,有可能吗?还是不信

网友J:
1.用电线将本仪器上的红接线柱接电表的火线进线,黑接线柱接电表的火线出线,插上电源,按下开关,指示灯亮,电表即能快速运转,反插电源插头,可改变电表运转方向(倒转)。
2.两根连接导线越粗,距电表越近,电表转速越高。

骗人的!!!你说电力公司能让你这样接电吗? “ 1.用电线将本仪器上的红接线柱接电表的火线进线,黑接线柱接电表的火线出线”
如果能这样接电!直接短路,电表都不会转了,还用它那个东东干吗????

唉!!!!!!!!!!

网友K:
楼上的,怎么理解短路滴@@@@@@@@

网友J:
你回去试一下,或看一下你家的电表!
   电力公司能让你:用一个根电线一头接在电能表“进线端口”,另一头接在电能表“出线端口”吗??????
晕倒!!!!
我以前有专门研究怎样偷电!
现在专业从事节能改造!!!!

网友L(2006-03-14):
你回去试一下,或看一下你家的电表!
   电力公司能让你:用一个根电线一头接在电能表“进线端口”,另一头接在电能表“出线端口”吗??????
晕倒!!!!
我以前有专门研究怎样偷电!
现在专业从事节能改造!!!!
写的好,电力公司如果能让你把电线接到电源进线端口,那我就我还要电表做什么。

网友M:
有这种东东吗

网友N:
我才不信哦

网友O:
是调表用的,在用户线路中如能接进线就可不用电表啦!

网友P(2006-06-04):
窃与反窃是斗法,反窃技术是随着切点技术提高而提高的,不能说不信仔细考虑一下

有些是能实现的

网友Q:
电表都锁着加铅封根本接触不到进线端

网友R:
听说有,但没有看见实物.

网友S:
在原理上有可能

网友T:
我以前看别人试过了,电表飞转,不过关键是要接到进线所以意义不大的。
这个又不是什么新发明早就有人多人都知道的。

网友U:
交流电流的波形你不知道/

网友V(2007-01-17):
啊```啊``
应该看看``

网友W:
可能是改变相位吧?

网友X:
最好的偷电方法就是把进线电缆挖出来,做个中间头,接出根电缆,再埋了
绝对没人发现

网友Y(2007-11-06):
再加个转换开关,最好是继电器来控制....
推荐个网站:电表俱乐部,那里有高手
http://ccaaaaa.blog.dianyuan.com/

网友Z(2008-02-27):
无奇不有总要服人说一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