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220伏电,如何使用380伏机器(求助各大哥)

楼主(2005-11-03):
我的是干洗机,380伏,4千瓦左右,我店里只有220伏的电,请问如何加装电容或变频器呀,还是有什么好办法,请教各位啦

网友A:
加变频器,有说明书,一看就懂,没问题。电容0.1KW。配6.5UF。你试试行吗。

楼主:
谢谢,我明天去买来试试,不知道好不好买

网友B:
要不了那么昂贵的东西.对电机的界限做简单的重接线,就可以了.需要加电容!具体的方法可以在书商看,越老旧的书越好.

网友C:
具体的使用方法是电容为C=1950*I/U*COS起动电容为工作电容的1~4倍,我不会用电脑绘图,要是有问题,联系我QQ563652994

网友D:
请问加电容怎样加呢?有那位老师傅能够介绍一下,有图纸介绍更好.回复感谢!!!!!!!!!!!!!!!

网友E:
4楼的意见是可行的!不用太复杂的东东就可以办到的!多看看书就行的了!

网友F:
具体要看是几极电机,以及是星形还是三角形接线,如果是星形则改为三角形并加上100微法以上的工作电容具体要看重载还是空载的时候多.怕配错的话测一下三相线电流超不超.再加一个按钮作起动开关,电容配个三四百大.如果电机是三角形接线则要改并联接线了.不改力太差,改为二路的话如果市电电压较高则磁场饱和电机发热,等它烧了再改绕组立马搞定,一家之言请不见笑,错误之处还请指正

网友G:
啥样的干洗机呀?
现在的干洗机很多都是自带变频器的呀,你你好好研究研究,有没有,看看有没有好的改造方案呀。尽量少花钱啊。俺也是干干洗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