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设备为什么比低压设备省电

楼主(2005-11-03):
能省多少

网友A:
电流小啊,这样由于电阻引起的损耗就小了。不光是省电,假设1000KW的电机要是用380v来驱动,电流有将近2000A,呵呵,电缆得多粗啊!!!到了200平方以上的电缆,一个平方就只能带2个流了。。。。。

网友B:
耗损功率=U*U/R你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耗损功率=U*U/R你就明白了
不怎么明白这个公式,U*U/R使用高压电机后,电压高,耗损功率不就大吧?

网友D:
电网为什么用高压,其实就是为了减小传输线路上的损耗;
如传输同样的功率,用380V电压的话电流假定为1000A,如果换用10KV线路传送,电流大概只有40A;
传输过程中主要是导线的发热损耗,W=I*I*R,在电阻不变的情况下,损耗功率只有原来的1.5%;
所以现在电网传输线路一是电压越来越高,二是尽量使用超导材料,减小电阻,同样可以减小传输线路上的损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网为什么用高压,其实就是为了减小传输线路上的损耗;
如传输同样的功率,用380V电压的话电流假定为1000A,如果换用10KV线路传送,电流大概只有40A;
传输过程中主要是导线的发热损耗,W=I*I*R,在电阻不变的情况下,损耗功率只有原来的1.5%;
所以现在电网传输线路一是电压越来越高,二是尽量使用超导材料,减小电阻,同样可以减小传输线路上的损耗;
支持

网友F(2006-05-15):
五楼说的在理

网友G:
ZCMY, 受不了你了,你真的太强了,强弱电怎么都知道?而且还这么热心肠。好人啊!!!

网友G:
损耗功率W‘=I*I*R,
要降低损耗W',只有减小电流I 和导线电阻R两种办法;
传输功率W=U*I,
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若传输电压U变大,导线电流 I 就减小,则W'也势必降低。
(想起当年高中时的物理作业了。。555555)

网友H:
好贴,应给ZCMY加分。